50MHz正弦波转方波,输出波形不正常,问题出在哪?

楼主(2008-03-19):
电路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19141525849.gif
50MHz正弦波是1Vpp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19142233775.gif
输出只有500mVpp而且不象方波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19142245958.gif

网友A:
示波器带宽不够

要看50MHz的方波,至要少200MHz以上的示波器

网友B:
也可能是示波器表笔阻抗匹配没调好...

网友C:
re

看正弦波,3倍是最低
看方波,最少要10倍

50MHz方波,至少要500Mhz帶寬的

网友D:
电路不对吧。

你的电路不对吧,供参考。

网友E:
长见识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我用的是100Mhz模拟示波器,看来是带宽不够

网友F:
500M示波器,都能代替500M频谱仪了

嘿嘿,俺是乱说的

网友C:
主板上用的示波器都幾個G 十幾G的哦

小的都1G的...
不過據說很貴

网友F:
4啊

小李
你咋知道的?
别成天灌水了
有空多灌灌肥料啊

网友C:
哈哈

是啊,最近灌水多了點
要多學點了
不說了,學習去...

小瓜

网友B:
带宽不够也不应该像这样的波形

如果没有谐波,那就应该是正弦波,如果叠加上三次谐波,两边应该对称凹陷。估计楼主的方波占空比不一样,高电平比较宽。

网友G:
100M示波器,在50MHz时,波形已经非线性失真了

网友G:
你看的是50MHz的方波?那太正常了。方波涵盖频谱太宽。

包含其中的谐波频率,远远超过100MHz示波器内部运放的带宽了。

楼主:
找了个81.92MHz的有源晶振,测试有3Vpp,虽然变成了正弦波

为什么我测试的转换电路输入1Vpp,输出却只有0.5Vpp呀,即使波形再差,输出电压也不应该这么低,好象电路没工作,电路是参考带有比较器的DDS应用,各位再帮分析一下

网友H:
示波器的设置

输入阻抗的选择对么?检查一下

网友I:
50M要sine wave,有点麻烦哦

要用高速器件才有戏

网友J:
少了个电阻

输出端加个负载电阻.

网友K:
唉! 偶用过的最高也才2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