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C马达正反转电路

楼主(2008-03-20):
本人需要一个简单实现DC马达正反转电路:两个手动开关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240V马达,功率500W

恳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不是任何直流电动机都可以实现在外部改接就能够正反转

只有永磁电机可以。
串激、并激、复激电动机需要在电动机内部改接。
先搞清楚你的电动机是哪种。

网友B:
是的,但如果是改变电压正负就可以的话,建议LZ先自己想

很简单的东西哦

网友C:
看样子,楼主画的应该是

直流电机吧.呵呵.要不然怎么会画个+ -上去呢..嘻嘻.
给你画一个吧..你看一下,

网友B:
LS张骏洋的电路有严重错误,会造成电源短路!!!

网友D:
还可能是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在内部...

网友E:
用两个继电器(单刀双位)构成“类全H桥”状,

既可翻转又可制动。

网友F:
这样简单的切换是很危险的,需要保护电路的!看论坛旧贴

网友G:
这个早就讨论过了的吧

网友C:
哈哈,我想你们想的太多了.

一般用的都是小电流的,大的不会用这种方案的.小电流,继电器的触点不会融化,那也就不会造成电源短路了.

网友A:
回楼上 张骏洋

不是触点融化造成短路,而是触点间产生电弧造成短路。

网友H:
电压240V!

电压240V,500瓦,张骏洋的电路的继电器可要注意了。还是用管子搭个H桥吧。

网友C:
如何这么高电压,这么大功率

那么就没办法用这个了.呵呵.要不,用电工的继电器哈哈...交流接触器.....不过还是用H桥方便.

网友I(2008-07-03):
用两个继电器的经典电路

这个比较简单,用两个继电器控制开关,加点保护电路

网友J(2010-04-23):
四楼的电路没错,但不是继电器就是1个开关就可以实现了,是联动开关。

网友J:
不过我想要的是,用两个开关控制电机正反转,按哪一个都可以使其反转!

网友K:
同意15楼看法,一个连动开关搞定

网友K:
16楼,用两个联动开关并起来不就好了。

网友K:
收回18楼的,好像不行。

网友L:
两个互锁的大功率按键开关,或者电路控制。不知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