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不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3-20):
我用7805输出+5V,发现输出不是很稳,从上电时的+5.020V左右,一直降到+4.960V,输出还会继续下跌
是不是跟压降太大有关还是芯片发热有关?
使用的时候是+12V输入,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电流为200mA,7805上没有用散热片,手摸上去有点热

网友A:
都1.4W了,发热了

楼主:
发热了会输出不稳吗?

网友A:
当然,再热点还会自动保护

确切地说,是输出电压偏移。
“不稳”含有纹波、或上下变动的意思。

楼主:
那么LM317是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用LM317的话,是不是就不会电压偏移?

网友B:
输出电压偏移是正常的,就连精密稳压基准也有温度系数呢

网友C:
换开关的吧

网友D:
200mA,误差还不到1%,已经很稳了!

网友E:
温升会影响器件内部的稳压基准

因而会变

网友F:
温度升高,通常会导致参考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G:
1, 2脚之间的小瓷片电容加了么?

我见过没加小瓷片电容带载后电路自激振荡的.

网友H:
这个现象才是正常的,不变就不正常了

上电时,7805没有发热,输出偏高。

开机10~30分钟之后,系统基本达到热平衡状态,这时去测量

才是最科学的。

精密电子和仪表都是这么要求的,需要开机预热

网友I:
en 是的,比如精密电子天平就要求要预热30分钟

网友J:
像你这个就要加散热片了.不加不行的.

网友K:
7805不是很稳

我用7805觉得输出不是很稳,发热量也很大,没加散热片是会影响输出的,LM317更好些,个人觉得.

网友E:
规范的测试中,预热是必不可少和一环

网友L:
不明白16楼的,为啥说317更好些?解释下理由

网友M:
5.02-->4.96正常

你的电流都200mA了,俄且还没有散热器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稳定,稳定都是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