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手机功率的问题

楼主(2008-03-20):
现在有需求将手机发射功率增大,不知如何着手。软件工作量大吗?必须需要底层代码吗?

网友A:
最大功率是由硬件决定的。

楼主:
可是手机的功率是软件调整的

硬件必须保证能输出高功率,可是手机功率是根据基站的指令进行调整的,所以和软件相关性比较大

楼主:
软件是如何调节的

是根据基站的指令调整到相应的功率级别,只要硬件最大功率满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