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99中加入汉字?

楼主(2008-03-20):
怎样在99中加入汉字呢?不用汉化版。谢了

网友A:
好像有关软件,把汉字生成器件

网友B:
打个补丁,就会在Place里多出个汉字输入功能

网友C:
将软件升级为AD6.6,支持任何字体

网友D:
网上有下载的,bmp2pcb

 相关链接:http://www.onlinedown.net/soft/19478.htm

网友E:
bmp2pcb比较实用

网友F:
记号一下,以后也许用得到

网友G:
还是打个补丁方便啊。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按照上面的办法我试了试可是加上的字特难看,我这边有一个西安科技大的板字上面的字我双击看是原器件,这是怎么弄的呢它是汉化版吗?

网友H:
用AUTOCAD或者CAXA吧

网上有说明,我弄过,效果不错

网友I:
装个插件,可以不汉化菜单的。

网友G:
Protel99se中输入汉字教程

http://www.pcbres.com/download/soft/20070813440.html
protel 原来是不支持中文的,那么,怎么才能在电路板PCB上加上中文标识呢,用这个protel99 se汉字插件软件就可以在PCB上加上中文字体了.这个教程,正是给大家怎么安装和使用protle99 se汉字插件的。我们PCB资源网推荐使用.

安装方法:
2.解压缩后,将所有文件的只读属性去掉。
3.将所有文件复制到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目录中。
4.打开PROTEL99SE,在PCB设计窗口右上角空白处双击鼠标左键。

 相关链接:http://www.pcbres.com/download/soft/20070813440.html

网友G:
楼上的这个汉字插件分卷压缩的,共三个包,下载后改名再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22193446190.rar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22193521849.rar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22193612953.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