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向各位搞搞过室内温度测量的高手请教

楼主(2008-03-20):
公司现在有一批产品,带室内温度测量功能,准备出口。老外发来邮件,说测温不准,不准的依据就是,和别厂家同样的产品,都放在热源处,我们的产品测量温度比别人低了4摄氏度,要我们整改。理由是我们的外壳没有开通风孔,不能和空气很好的接触。
我们的产品确实没有开通风孔,而老外手里别人的产品开了。

我现在的疑问是:
1.我将热敏电阻处开了通风孔后,发现当室内温度升高或者降低的时候,和没有开通风孔是一致的。测量室温和通风孔有关系么?关系大么?

2.热敏电阻有反应迟钝或者反应迅速这一区别么?我使用的热敏电阻是合肥三晶的MF5A-3,一种看起来像磁片电容的热敏电阻。

3.对于测量室内温度,有什么样的标准?

4.假如开了通风孔的热敏和没有开通风孔德热敏电阻都放在明火热源处,红外线的辐射能够影响到热敏的测温么??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俺也来回复下,嘿嘿

1.当然。
2.当然。
3.不知道。
4.当然。

楼主:
我查过主流的热敏

似乎时间常数基本都差不多,都是小于等于16s左右

楼主:
Y就知道当然当然

就不能提供点有用的信息

网友B:
定标时准不准?线性度如何?

能直接接触环境当然最好,闷在壳子里会有温差的,但也不致于差4度,壳子里如有发热体还会升高(哪怕是只发光管.市场上卖的10公分见方的电子钟带有室温显示,传感器闷在里面,测温偏高2~3度.)
你的东东低4度没道理.

楼主:
不知道如何去定标

只能拿着市场上能够买到的数字或者酒精温度计去比较
发现测温准确度和一致性还有反应时间大家都差不多,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啊

网友A:
那你就开个通风口试试呗,或者将热敏电阻放在外壳外

楼主:
我当然开了

开了后和没开一样的

网友C:
东瓜的帖要顶

看来东瓜只会玩 ○RF○

嘿嘿!!

楼主:
嘿嘿

本来就只入行3年不到,又在一个小作坊
能有什么神力把所有的东西都玩好啊
老a你就不能传授点啥功力?

网友C:
发现东瓜问的都是中学物理问题`~~~

楼主:
我现在主要疑惑的就是到底如何测才是真正的室温

这些我都想到了,但是我不确定这些因素对正确的测温有什么影响,多大的影响

老a,被你说中了,我初中和高中物理就没及格过啊,呵呵

网友B:
一般土办法标冰点和沸点

冰和沸水都是较易得到的,这样0度,100度就有了
再去买枝精度高点的水银温度计(例如0.2度的),弄点温水(有条件弄个恒温槽),就可以测中间点了.
你用酒精温度计太大兴了.

网友A:
冰点和沸点受大气压和杂质的影响...

网友C:
热传递的三种方式:对流、辐射、传导

开孔可以加快热的对流,介质一般是流体。
辐射一般是靠近热源时(或红外线直射)影响较大,但与物体表面的光洁度和颜色有关,
而传导发生在直接接触的物体之间,与物体的导热性能有关。

对于测量室内的温度,主要是通过空气的对流,使传感器的温度与室内的气温达到平衡,要准确测量室内的温度:
1、保证传感器与室内的空气要畅通,提高热的对流。
2、传感器不要直接靠近热源,就是不要让红外线直接射到,减少热源辐射的影响
3、传感器不要紧贴安装到其他的物体上面,特别是导热性能好的大件的物体上面,不然因为热传导的作用,温度达到平衡的时间会很长。

网友D:
东瓜要注意开孔的位置和尺寸

    还要注意和内电路板的配合,原则是保证自然空气流通,一般是将测温元件的敏感部分悬置在PCB外并隔绝内部热源,传感器上下左右前后都尽量不要有遮碍,周边开密集小孔,孔径类似常见开关电源外壳的孔径,2-3mm左右吧,点支烟比如白沙、芙蓉王之类的在下方应可见烟顺畅通过传感器,这样的速度响应才够。注意一个难两全的地方:高响应速度和低波动率,前者应尽量降低测温部分的热容,测温点越小越好,但易受多方面影响而产生波动,后者则需适当加大热容同时提高热导率,常见的办法是加合适尺寸的纯铜散热片,看参数要求了,通常精度下的测气温不需要。
    电路设计也要注意,如果用热敏电阻等廉价方案且测温范围大可能需要进行线性补偿,看精度要求了。至于是否会受到红外辐射的影响,这是必然的,传感器表面质地、颜色不同都会有明显不同的影响,如果是因此产生的“不准”则要据理力争,说清缘由,讲道理的人自会接受。
    室温测温的精度一般要求不高,正负0.5-1度即可,用普通酒精温度计(红色液柱的那种)做参照即可,当然,买根化学实验室用的水银温度计更佳,后者是定过标的。

网友E:
呵呵,只要买俺一块表回去做参照就可以了……

我给你仔细分析一下:
1:热敏电阻选择不当,国内做热敏的不少,但做的稍微好点的没几家,如果是室内环境温度的测量,并且必须用国产的话,俺推荐你用南京科敏的,但国产并不一定便宜哦,韩国产的反而便宜一些,例如韩国热特隆等
2:16S的响应时间算得上慢了,你可以看HONEYWELL和日本芝葡的热敏电阻手册,看看他们的反应速度
3:如果是将SENSOR放在壳体内测量温度,开通风孔当然是必须的
4:要注意自己的壳体内是否存在一些热源,做电子产品的,PCB的热设计是必须的,你又是在测量温度,那热设计更重要了
5:任何热敏电阻都有一个自滞的问题,也就是说,你通过热敏电阻的电流不能太大,一般推荐小于1MA以下,否则,死翘翘就没什么奇怪的
6: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做温度测量用的热敏电阻都是IN4148那样的玻封或者是0805那样的贴片封装,象瓷片电容那样封装的热敏电阻一般是做电路保护用的NTC,误差很大,不能用了做温度测量的
7:红外线的辐射能够影响到热敏的测温么?
有一定影响,但对于常规温度检测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8:对于你这样的常规温度测量,买个普通的水银温度计就可以当作对标了,检测时,可以用保温杯取一杯热水,然后把水银温度计和你的SENSOR绑在一起,悬吊在水杯中部,然后观察两者的测量值,但对于你来说,这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的SENSOR必须防水,否则,这个校验就难以完成。
9:一般大的测量用NTC厂家都会提供一个温度/阻值特性表给你,如果以上校验难以完成,你可以用电阻箱按照上面的特性表调节阻值,然后看你的温度显示表是否正确来校验精度

哈哈,还搞不定吗?

楼主:
很荣幸有如此多的高手解答

多谢老t叔、chunyang大哥、老A、还有老叶
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