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 AB之间的跨接电阻是必须的吗?

楼主(2008-03-20):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加,短距离、低速率不加可以工作

网友B:
那个是匹配电阻。在485的两个终端接点上需要加

485网络应该采用连珠状拓扑结构。

网友C:
数据速度不是很高时,可以,特别是在短线传输中免去

网友D:
作为设计的规范性,该电阻必须加且端点各一

低速短距时可在总线一端加,但最好还是严格按规范来。
该电阻是信号传输的匹配电阻,主要是为了消除信号反射造成的畸变。

网友E:
上次我们的485产品在客户那边出了问题

当初在工厂短距离测试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到客户那边室外长距离传输,就出问题了,波形很不好,后来在差分线上加了 上拉下拉电阻,另外在差分线间加了颗150 ohm电阻,波形就非常好了,传输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