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配置完成后引脚状态问题

楼主(2007-10-17):
我在使用xilinx XC3S100E时将FPGA的OUTPUT引脚设为PULLUP,但是配置成功后这些引脚确都是低电平,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输出脚接个上拉电阻干啥?直接输出1就行了。

楼主:
是FPGA的内部,引脚共有三个状态,需要在合成时指定

网友A:
直接输出1不行吗?

楼主:
这些引脚是挂在总线上的,如果直接输出就会影响其它器件

网友A:
那就要设置为高阻态,打开上拉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