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uter00进来一下

楼主(2007-10-17):
你在圈圈网里回复AD5933里不能测小阻抗,能告知原因吗?
这是一个5933采用外部电流采样的图,你觉得这个图可以实现小阻抗测量吗

网友A:
AD5933输出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如果直接测量小阻抗

AD采样基本上都饱和了。

我不知道你这个图从哪来的,不过从原理上来说,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计算方法就得改了,跟原来数据手册中的不同。

我现在不清楚的是,你到底做来测试什么器件?一定要测交流阻抗吗?

楼主:
我用来测MOS管内阻

MOS上加了一个恒流电流

楼主:
具体算法我清楚的,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A:
测MOS管内阻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或者毫欧表,不用搞这个东西

这个是用来测量复阻抗的。你要测的是直流阻抗,直接用直流电源然后ADC采样即可。

楼主:
不是的,我要的是一个动态的阻抗

MOS管加上各种不同的电流下测量阻抗,普通电流电压采样不能测出高精度来

网友A:
那你可以设计一个程控电流源来测,选用这个芯片是错误的方

楼主:
你说的这种方案做过的

我现在有已经做好MOS内阻测量东东,是用一个程控电流源控制电流(这只是个测量条件),测内阻用的是数字电桥的方案,精度是不错的,主要问题是电路太多了,AD5933测量也是一个电桥的原理,有实部和虚部的,为了精简电路,所以采用这个芯片

网友A:
那你可以试一试. 这个必须要交流才行,而且频率也不能太低.

我觉得用这样的东西成本反而更高。

楼主:
对呀

电桥原理就是加小交流信号,主要为了把东西把做小一点,你用的哪 点频率,RFB选用多少,是最好的点呢?

楼主:
所以我现在关注在小阻抗的时候0.5%精度能否达到

楼主:
最主要问题是我原来的测量电路花的时间较长

MOS管容易发热,提高测量速度也是考虑之一

网友B:
4016模拟开关能否线与?

4016模拟开关能否线与?

网友A:
0.5%的精度?恐怕不行...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上给出的表,

误差在5%左右,甚至更大。不过在校准点附近的误差可能没这么大,但那样范围太窄。

回13楼: 不能。

楼主:
5%?

没这么大吧,手册上图22表示在55-65KHZ时大概在正负0.3%,如果我用固定频点,这个应该关不大,图25上表示的温度造成的误差(大概0.5%),我想的我工作环境没有这么大的温度变化.我觉得如果多做几个校正点(也可以加温度校正,这个比较烦),应该能做到0.5%

网友A: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