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数据线中会串联22或10欧电阻?

楼主(2007-10-17):
看到很多从CPU GPIO口出来的数据线中都会串联22或10欧的电阻,LCM的数据线中也会22欧的排阻,串联这些电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问过很多人大都没有个比较有说服力的答案,比如延时作用等,大牛们有何高见?

网友A:
阻抗匹配和减少EMI。

楼主:
那为什么都是22欧的呢?是经验值吗?

网友B:
有经验值,也可以根据情况调整参数

网友A:
通常在几十欧这样子。

网友C:
关于阻抗匹配的小知识

阻抗匹配是指负载阻抗与激励源内部阻抗互相适配,得到最大功率输出的一种工作状态。对于不同特性的电路,匹配条件是不一样的。

在纯电阻电路中,当负载电阻等于激励源内阻时,则输出功率为最大,这种工作状态称为匹配,否则称为失配。

当激励源内阻抗和负载阻抗含有电抗成份时,为使负载得到最大功率,负载阻抗与内阻必须满足共扼关系,即电阻成份相等,电抗成份只数值相等而符号相反。这种匹配条件称为共扼匹配。

从能量的传输角度看,为使在传输系统中无反射产生,就要求负载阻抗等于传输线或四端网络的特性阻抗,即电阻成份和电抗成份分别相等,而不是共扼相等。这种匹配条件称为无反射匹配或对象匹配。

网友A:
另一份参考:

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6/11025.html

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6/11024.html

楼主:
感谢热心网友,学习先~

网友C:
圈圈的好家当,还好我又来看了一下

网友D:
看看霍华德的那本<<高速数字设计>>

包你大有长进

网友E:
其实在视频电路中也很常见(不过那是串75欧)。

网友A:
75欧姆是阻抗匹配用的。

网友F(2010-05-03):
回复 网友A:

你好~他问的问题也是我正好想问的,对于低频的匹配不用考虑传输线的特性阻抗,那我们只要考虑负载和输出端阻抗的匹配就可以了,那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看到很多的设计都加了22ohm的串联电阻,很是不解,就连一些单片机的串口都加了22ohm的串联电阻,会不会是这样22ohm只一个经验值,然后做好电路在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呢?希望给我详细的说说~谢谢了

网友G:
这个问题在我的《感悟设计》里面有很好的解释

网友H:
猜测:这个主要消除高频振荡用的,提高数据传输的可靠性,数据线上串联了一个小的阻尼电阻,我想主要是考虑要与PCB走线上的电感和元件管教电容相匹配。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可以参看rlc串联电路分析。这个电阻就和MOSFET驱动电路栅极所加的电阻功能一样的。
个人理解。供参考。

网友H:
这个电阻的取值和PCB上的走线电感和分布电容有关,λ等于电阻乘以根号下电感l处以电容,电感的取值一般在十几个nH 电容越几十到几百个PF。取1>λ>0.7 比较合适。也可以通过测试波形(方波)调整此电阻值。
该电阻值跟驱动电路的内阻是串联在一起的,如果驱动电阻内阻比较大,其实该电阻也可以去掉的。

网友I:
根据原厂的说法:GPIo数据线串的是阻抗匹配的,一般不会超过50OHM,LAYOUT时靠近MCU,而液晶屏数据线上是用来减少EM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