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模拟开关使用中碰到的问题

楼主(2007-10-17):
4入1出模拟开关芯片,输入信号幅度0~+5V,频率几百K,输入输出端均未接任何外围电路。
当我给4个输入端分别送入1.5V,2V,3V,4V时,选择任意一路输出,输出信号幅度都会被下拉50%~60%左右。
请教高人,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开关的带宽不够.

网友B:
按照00所说

那么可以试试输入一个不变化的信号试试

楼主:
00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

我在使用直流稳压源给它输入的时候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A:
你的信号频率比较高,模拟开关内部有分布电容和电阻,限

另外,也可能是你的信号源本身的驱动能力较弱,同时测量输入端和输出端可以判断信号源的驱动能力。

网友C:
查一下所用器件的动态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