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用LM317来控制负载通断的巧妙方法

楼主(2007-10-17):
这个为IO控制负载的其中一个单元,共有16个单元.
如果Vin=40VAC,调整720电阻为3.3k,使得Vout=36VDC,会有什么问题?会对CPU造成严重的干扰吗?

网友A:
最大输出电压可以计算出来

1.25*(120+720)/120

网友B:
最小输出电压=1.25+0.4

网友C:
你想要问什么问题?

网友B:
不会对CPU造成一丁点的干扰

楼主:
就是在36v切换到1.25v的瞬间会对120的电阻造成冲击吗?

网友C:
这个冲击当然有,而且与输出滤波电容有关

网友D:
关断瞬间原来的输出电压全加在120电阻上

如果关断信号速度非常快的话

关断过程就是电容放电过程,如果负载工作电流不大,就主要靠120电阻放电了

楼主:
这样大范围的电压波动会干扰CPU吗?

因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单元而已,还有好多呢,因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单元而已,还有十多个这样的单元呢
在b极和电阻之间加一个RC滤波有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