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来没看到过高密度的LED显示屏?奇怪?为何?

楼主(2007-10-17):
比如那种0805封装的LED,如果把管芯一个个的排列起来成点阵,做成LED显示屏该多漂亮啊!
不仅亮度高而且象素细腻,怎么就没有这种LED屏呢?

难道技术上有什么关键性因素导致?
点亮0805只需几mA而已,看看管芯,里面的引线也很细的啊,虽然听说那根引线可能比较贵,有说是银的,还有说是铝的,我估计是铝的,哈哈,难道真是银的太贵了导致?

为什么就没有公司生产呢?真的很纳闷!

网友A:
估计这个PCB走线得要好几层...

楼主:
可以加驱动电路的呀,串行输入的嘛,哈!

网友B:
呵呵,2个原因:

1、00说的是其中之一;
2、亮度不够;
3、成本

必须有凸透镜的封装才能保证方向和亮度;
8×8的模块大概是10~15元就能拿到;

网友C:
做一个1024×768的屏,需要二极管的数量是

1024×768×3=2359296个(236万个)
每个电流5mA 2359296×0.005A=11796.48A

网友D:
1毛钱一个点的话需23万元银子,晕

网友E:
不就是23万元银子吗,LS准备这么多钱要买几个?

LS这点钱估计可以买5个屏。。。。

网友A:
哈哈~~~有5个也够玩了呀~~~

不知道这个PCB做出来有多大...画这个PCB也比较痛苦,1秒钟连一根线, 一个二极管2根线,
就需要472万秒,大概80000分,大概1300小时,一天画8小时,大概要170天...

网友C:
11796.48A的电流,电压3V的话,消耗功率就有35KW

这个电源也不容易做。

这个屏没200万可能做不了。

网友D:
170天?,养个儿子会满地爬了拉,哈哈

楼主:
狂晕,汗!俺洗衣服睡觉去了^_^

网友F:
过去有用表贴LED做的显示屏,好几年前在高交会馆的展览上

    高交会馆都拆了很久了。不过那个屏用的不是0805那么小的,否则亮度不够,其密度也不大,远距观看效果还行,标准TV的分辨力,屏的尺寸比现在的46寸LCD稍大些,这种屏现在是根本卖不掉的,即使最低端的LCD屏其显示效果也远强于LED的,而其价格还不到1万,如用LED即使仅320×200的分辨力,单管芯的价格也够买不错的成品LCD电视了。

网友G:
我有做过,不过比较小,能显示字母数字,成本确实是最主

网友G:
可以滚动显示字母和数字,猜猜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H:
5楼算法是静态显示啊?

好象不妥吧.不过8分1后还是1474.56A.换成1mA的,还是要294.912A.汗了.

网友I:
楼主是“奇思”但不是“妙想”。

网友C:
LS,我已考虑过了,所以才算了5mA

要高亮度的电流5mA那里够?

网友A:
公车上多了去了,估计那一个也得好几钱...

网友J:
00 说的电路画法倒是可以“优化”

这样的板子一定是规则重复的,画好一小块,拷贝粘贴1次,2个,再拷贝粘贴,4个,32次就可以拷贝粘贴40亿份……只不过不知上哪儿找那么强的计算机,那么大的硬盘,那么强的画图软件……

网友F:
大屏都是小块单元拼出来的

不会一次做的那么大

网友K:
有一个哥们做楼宇自控的

他就自己做的有类似这样的LED大屏,一块铝基PCB上密密麻麻排满00多个高亮度的,LED不过那不是用来显示信息,是用作照明的。

网友B:
给上一个8×8的模块

网友L:
LED显示

LED显示也不新鲜了。高交会上不下10家在展示。路边也有很多这样的广告牌。面接都很大的40~100平方米。
我以前问过,好像要一两万元一平方米。当然和点距还有色彩亮度都有关系。

网友M:
有0.2mA就点得很亮的LED 电流会小很多

网友N:
画PCB倒是一两个小时搞定,阵列粘贴嘛,protel的基本功

复制一个块,然后设置x,y方向的计数,几乎就可以完成。20楼的方法还有坐标累计误差的问题……

网友O:
画PCB倒是简单,多通道设计,DXP2004就可以实现

网友P:
9月初深圳光博会专门有一个LED展厅

40~100平方米LED屏多了去了,可以播放电影,靠近看,每个“像素”都是由RGB三个颜色的LED组成,封装形式各不相同,0805的也有,,,

网友Q:
画线那用这么嘛烦

要求不高的话,自动布线就行了(俺还从来没用过呢,不知效果如何,听说PADS的布线器布出来满不错)~~~~~~

网友R:
大街上的那种很大的屏应该就是led电阵吧

带上眼镜可以看到都是些发光的点.分辨率也蛮高的.估计造价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