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控电路放大问题

楼主(2007-10-17):
诸位,我想做一声控电路,现在有几个问题不清楚,望大家指点一下:(电路如图)
1,话筒待命时是否要有电流?电流大约要多大?我参考了好多电路,话筒都是跟一个电阻串联接在电源两端。
2,话筒转换电信号后,经三极管放大产生的是不是负向脉冲?假如用放大的信号去触发一个上升沿翻转的触发器,是不是要等外界声音结束才能触发?假如要想在发声的同时触发,是否要加一级反相器?
3,该电路中,三极管是工作在放大区还是开关状态?
4,电阻R3是如何影响电路的灵敏度的?

网友A:
re

1. 有静态电流。你这个电路的电流约为(电源电压-2V)/R1
2. 这个放大出来的是一个交流信号,而不是什么脉冲。要整成脉冲需要你自己检波,整形。
3. 应该是工作在放大状态。
4. R3是集电极电阻,增大时灵敏度增加,但不能太大,否则三极管就会进入饱和状态。

楼主:
交流信号也可以触发吧,只要其电压高于某一电平就可以触发了吧,我想问的是能在发声的同时触发上升沿触发器吗?

网友A:
可以,这个出来的是交流信号,既有上升,也有下降

网友B:
R3同时也是电路的输出阻抗

楼主:
再请教!

上述电路,要想在发声的同时达到触发,应该再加一级反相电路吧?有下降沿触发的D触发器吗?

网友A:
晕了...都说了,这个输出的是交流信号,一发声既有上升沿

下降沿。

楼主:
哦!

原来是这样呀,我开始理解为只有声音停下来才会出现下降沿,那我要用D触发器做一个发声瞬间灯就一直亮,直到再次有声音时灯就灭,请问能不能实现此功能呀?

网友A:
那样的话就必须要自己检波,然后再整形了。

可以参看5楼的图,不过这个图有些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