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不是长长的,是标准银**的尺寸;

楼主(2007-10-18):
不必象刷银**那样在磁卡读头上去“刷”,只要“晃”一下即可,象射频卡一样,怎么实现的?
虽然数据很简单,只有3、4、5几种面值的,而且至少还有起始站点记录,这样下来至少有4种数据了,“晃”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A:
磁卡?很薄那种吗?好象还塞进去的吧?

楼主:
哦,想起来了,是出站刷卡!^_^

不好意思啊!
多谢圈圈啊!

楼主:
进站只要有个感应信号,即可开闸允许你进入,实际并未读

出站时把卡塞进去的,这时如果发现费用不够是出不去的。
晕,前段时间就纳闷这个问题了,现在却突然豁然开朗了!哈哈
应该是这样的。多谢多谢啊!

网友B:
是射频IC卡.

要是用磁卡很多人会很"幸福"的用上伪造卡,而地铁公司会束手无策...哈哈哈.

网友A:
应该不是IC卡。我去用过,很薄的,比名片还薄

很软,可以卷。 IC卡应该做不到那么薄的。

楼主:
几乎不可能不是磁卡的,是很薄的

伪造的问题我想可以这样:就是地铁系统内部有个统一的加密算法,每天都不一样,比如各系统可根据日期自动换算一个加密算法出来,呵呵,天天变。
还想伪造吗?没辙了吧?

而且我印象中磁卡上还真有一条:限当日当站使用,隔日无效!

不过我怎么感觉,用个小磁体晃一下,或许可以让你进站,否则它进站怎么处理的呢?进站的时候真的是晃的呀!

网友C:
是感应卡

进站时记录时间地点开闸,出站时扣款,透资就不开闸

网友D:
唉,纸质IC卡火车票广深铁路都用了N年了,还要置疑啊?

和普通车票一样,同样可以打印,但稍微硬一点,毕竟是双层的

网友D:
给你个PP,自己看吧

网友A:
楼主去买一张回来,把它弄开来看看,到底有没有IC和天线?

我的感觉不像是IC卡。

网友E:
确实是IC卡

而且是感应式的,但与传统无源RF ID的结构不同,是简化的,交互数据量很小,IC采用软封装,外围元件也远少于传统RF ID,且为印制制造,故批量成本很低,甚至可以一次性使用。广深铁路的IC卡回收据说管理不严,有心的可以出站时“黑”一张剖开看看。地铁用IC卡票可以多次重复使用。

网友E:
xwj都“黑”过了

用有机溶剂应该可以泡开车票的两层纸。

网友E:
这类IC卡的数据是不可改写的

登记到系统中生效,刷过之后数据库会标记注销,故无法伪造。可多次使用的类似IC卡则是硬式结构或币式结构,可用自动登录机重复登录后再次使用。

网友A:
这个里面有IC吗?用手摸能不能感觉出来?

楼主说的那种,是塑料的,大概也只有*币那么厚,很光滑,没有什么突起的地方。

楼主:
现在很少坐地铁了,呵呵!

http://www.baidu.com/s?lm=0&si=&rn=10&tn=max2_cb&ie=gb2312&ct=0&wd=%C9%CF%BA%A3+%B5%D8%CC%FA+%B4%C5%BF%A8&pn=10&cl=3

05年的旧闻,好像还真换成了IC卡

即使现在是IC卡,磁卡也曾用过

决定了,周末去弄一张解剖了!
也如圈圈所说,我还记得背面有磁场的提示呢,就不久前,周末有空一定弄一张回来.

网友A:
我那时应该是2004年去的吧,当时还带了一张回来,可惜现在弄

不然还可以拿来弄开看看...反正我看上去是像没有IC的,这个也太薄了。

网友D:
解剖了,三明治结构,有IC,不过IC比纸还薄

里面还有一张涤纶薄膜,银色线圈是印在薄膜上的,IC再贴在接点上面,反正只要两个接点嘛,所以贴得很结实!

线圈是不怕折的,加上外面的纸层保护,IC也是比较安全的,除非你故意去折IC或把IC扣掉,不然是很难折坏的

再说磁卡:
实际上有效的也是一张薄膜(象超薄磁带一样),再贴在PVC硬卡上。现在的磁条都是反装的,磁性层在里面,所以比以前的耐磨多了
而且价格也是相当便宜的

因此,有些卡可能会做成双界面或多界面,可以用多种方式识别,并不会增加多少成本的(当然,因此多卖些钱那是应该的)

楼主:
很薄的啊,怎么弄开的?

还真是IC的啊?周末有空一定弄一张,没想到圈圈都被忽悠了,哈哈

网友D:
水一泡纸就软了啊,胶水比较厚,没去掉,但不影响观看

胶水可以用酒精或别的溶剂去掉的,懒得搞了

网友A:
我手头上也有UHF段的EPC-G2的纸质标签

有一层不干胶粘,使用时帖在货物上。不过我用手摸过去,可以明显感觉到芯片的存在,也许这个芯片比较厚了。

我记得那个车票,在进站时也刷卡的,从侧面的小缝里塞进去,然后从顶部卷出来,然后拿了车票进站,
出站时直接塞进去,就拿不出来了。

我接触做RFID读卡器方面已经有3年多时间了,接触过的卡片也不少,能做到像那个地铁票那么薄的,我倒是还没见过。

期待楼主的测试结果...

楼主:
xwj已经拆了!我这周可能没时间了,说不定要加班。

“我记得那个车票,在进站时也刷卡的,从侧面的小缝里塞进去,然后从顶部卷出来,然后拿了车票进站,”

现在不是这样了,在上面晃一下(也要稍停顿一下的)就可以进站了。

网友A:
哦,那现在可能已经换成IC卡的了,不知道长啥样子了。

以前我看到是一张塑料片的,窄窄、长长的。很薄,跟*币差不多。
进站时就像提款机那样,从侧面自己卷进去,然后从上面出来,拿了再进去的。

网友F:
是IC的

我的卡折坏了,可以看到中间的天线

楼主:

但也很薄,有很好的弹性,塑料材质。

“我的卡折坏了,可以看到中间的天线”
你的卡???不是的,你的那种是可以冲很多钱的,不是那种单乘车票;
零售的单乘车票比你的那种薄很多的,弹性也更好。

你的那种是复旦微电子的,与鼎鼎有名的PHILIPS的S50完全兼容,不过或许不能这么说,因为是逻辑加密卡。

网友G:
现在的卡是感应式的

进去的时候照一下,可以显示出金额(和公交IC卡通用的设备),出来时被卷匝机回收,可以重复利用

网友H:
RE:

上海的那个是非接触IC卡的,哈,我上次还留了2张

网友G:
LZ怎么带出来的?

网友A:
晕...要带出来那太容易了,你去买他几十张,

不要去坐车,直接从原来的入口出去就行了,又没人管。

网友I:
一定要花钱

这到是说明了,你不花钱,你就一无所有,哈哈

网友J:
好像上高中时(应该是99下半年的时候)

一同学在郑州图书城买书回来说:图书城里的书有磁卡,不交钱出门就报警,得先交钱再消磁。当时很惊讶,他的书上也有,在书的封底的里边贴者,也是很薄的,对着太阳光能看到一圈圈的黑线,当时不明白,现在感觉就是感应卡

网友K:
现在学校里用的一卡通和这个差不离吧?

网友E:
学校里的一卡通是标准射频IC卡

可以写入数据的,而且这类应用对成本的要求不像对一次性的车票那么敏感,使用寿命和机械强度等也不是车票可以相提并论的。

网友L:
我拆过

就是打印的线圈,很简单的

网友M:
别猜了,复旦微电子的东西

FM11RF005,512位,非接触式IC卡,可读写,三重认证防伪,超薄,低成本。

网友N:
就是印刷式的RFID,估计也就是125khz的

因为距离不太远,如果1米内可用那估计就11.56或800、900了
这个东西成本极低,足够大量时也就几毛钱(过去),将来是不是几分钱不知道(毕竟封装贵,天线印刷甚至就是一层导电油墨,不值钱)

网友A:
13.56M的可能性大.

网友N:
摆乌龙了,汗一下,应该是13.56,呵呵呵

网友O:
不会吧,这些都不了解阿,还有人居然都不知道

网友P:
不是这样的,大家思维定视了

卡里只有一个标记(比如第100号卡,卡里只有"100"这个东西)
现在已4元的票做说明:
1:在买票的时候售票员会晃一下卡,这是告诉主机,第100号卡有4元
2:进站时晃一下,此时主机得到"100"这个信号,主机记录第100号卡何时何地
  进站
3:出站时要收卡,主机判断是第100号卡,时间,地点,金钱合乎要求,开闸
4:如果时间,地点,金钱不合乎要求,那你只好学蜘蛛侠爬过去
呵呵!!!

网友D:
是的,联网系统的话ID卡足以

网友M:
40楼的构想没错,但是上海地铁肯定不是ID卡

网友F:
不是2D的,应该是统一的3圆的或4圆的

网友Q:
这个还要争论?

上海地铁使用的是13.56m rfid卡,复旦提供

网友R:
13.56M的RFID

Ultra Light卡。地铁用的不是菲利普就是索尼的。

深圳图书馆也在用了。每本书背后都贴了。

网友S:
学习了

楼上这么多大虾,学习了

网友T:
是电子标签吧

是电子标签吧!跟普通IC 卡一个原理!

网友U:
晕了哦!

这问题还要讨论这么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