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的7个口一共能输入多大的电流?

楼主(2007-10-18):
如果按照数据手册,每个口500ma,那么就是3.5A了,如果每个口的压降是1v,那么每个端口就是0.5W,一共3.5W,还不烧红了呀?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B:
芯片的各个极限参数应该取交集

芯片应该有封装热阻和最高结温参数,可以算最大功耗
或者直接给出了最大功耗

网友C:
好象还总电流和功率限制的吧?

网友D:
手册上有标明

极限电流参数就是芯片内部公共端的最大载流力,耗散功率则是由单元极限和芯片极限共同限定,二者均不可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