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容放电电阻?

楼主(2007-10-19):
(无正文)

网友A:
放电完毕电压是多少V?36V吗?放电时上面断开?

楼主:
回 computer00

放电放至36V以下就OK了,放电时8KV直流为断开

网友A:
大概计算如下:

t=ln(Vs/Ve)RC,

0.5 = ln(8000/36)*R*0.1e-6

R≈925256Ω,取910K。

计算功率: 8000*8000/910000=70.3W, 有100W应该够了。

这时电流大概有8.8mA。

网友B:
回computer00

   请教:t=ln(Vs/Ve)RC,这个公式里1n表示什么?

网友A:
取以e为底的对数。

网友C:
100W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