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红外摄像机在启动红外时看不清图像!

楼主(2007-10-25):
各位前辈:
    我们现在做了一款红外摄像机,在白天工作非常正常,一到晚上(启动红外),屏幕上看到的是模模糊糊的,根本看不清,在中心又比周围好一点,各位能说说这时候什么原因吗?谢谢!!!

网友A:
模模糊糊

模模糊糊 是什么样子?跑焦还是对比度低?
可能是你的红外光直接照到镜头上了。

网友B:
想赚色狼的钱么?

网友C:
主动式的,要有红外光照射目标才行

网友D:
2楼的猜测很有可能是对的.

网友C:
真人,是3楼

我预订一个,哈哈。。。

网友E:
可能不是 想赚色狼的钱!而是用于交通方面的数据采集不可以

网友F:
频谱范围一致吗,光源功率够吗

一般红外光源和镜头是同一方向的

网友D:
如果还有一个透明罩,那么光线可能

可能在罩内反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

现在我找到问题了,是由于镜头外的胶圈没完全隔开,导致红外光通过镜片反射所造成!谢谢了!

网友B:
re:8楼

红外用来拍车辆?车牌号是肯定拍不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