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自激问题

楼主(2007-10-25):
哪位前辈能详细的讲述一下自激震荡,并说明一下它的用法和避免方法,做好附图!
这个问题完备看过教科书,也搜过百度,可都没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在这里晚辈先谢谢了!

网友A:
晕...前辈也会自激?

网友B:
人非草木,岂能不自激? 前辈当然也会自激的啦...

网友C:
楼主语焉不详

你是要产生振荡呢,还是要避免振荡?换句话说,是要自激,还是避免自激?

楼主:
晚辈要自激了!

即想知道产生的原理,也想知道怎么产生,更想知道怎么避免,我也要自激了!

网友C:
其实非常简单

环路增益大于等于1,相位为0或360度整数倍,一定自激,反之不自激。就这么一句话。

楼主:
谢谢

晚辈新人,水平有限,希望前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网友C:
那就要具体电路具体分析了

楼主问的就是很概括的问题,所以也只能很概括地回复。

楼主:
劳烦前辈赐教

正是因为晚辈水平有限,所以问不出很具体的电路来.而且我还没有在实际设计中遇到过此类问题,只是希望的到前辈的指点,学习前辈的经验,好在将来少走弯路,也避免遇到此类麻烦无法解决!劳烦前辈赐教了!

网友C:
在论坛里,这是办不到的事

光是各种产生自激的电路及其工作原理,要详细说明,写100页可能都不够,加上避免自激的方法及电路中应采取的措施,那就几乎是一本书的内容了。
劝老弟一句:把基础知识搞清楚,你的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D:
maychang 的耐心,是出奇的好

PFPF

楼主: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小弟会努力的,只是现在刚刚入门,一些东西看部太明白!

楼主:
上去

顶上去

楼主:
没人交流了?

网友E:
问题太泛了,怎么交流?

网友F:
楼主有一种居安思危的精神,呵呵

以前,上课时学到电路设计不注意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真的遇到了麻烦,或者看别人摔了跤,摔了水壶,就会琢磨:
1. 功率太大了会烧坏芯片,我以后可不能干这种事
2. 静电会损坏 MOS 管,要找一种万能的保护方案
3. 怎么会摔跤呢?我可要注意,要想一种好办法
……

这种心理概括起来就是盼望有一种“疫苗”,能提前预防一切麻烦。
医学上也只有少数几种病能提前接种疫苗,工程上更是少见。

想得到不摔跤的本领,只有自己在行走中学

楼主:
值得深思

前辈的教训值得深思,谢谢!
也希望和我一样的晚辈也在里边发表一些看法,我们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