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速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与单片机采用什么样的隔离方式好?

楼主(2007-10-25):
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为方波脉冲,8Vp_p,输入给单片机,采用什么样的隔离方案比较合适?力源的产品可以吗?暂时不考虑成本。

网友A:
光耦即可

网友B:
用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C:
使用变压器不可以隔离吗?

网友D:
这个光耦是不可省的

网友A:
不仅这个光耦不可省,MCU的供电隔离也不可省

楼主:
请问供电怎么隔离,是不是单

楼主:
是不是单独为MCU设计一个电源?

网友A:
如果项目很急的话,俺劝楼主放弃这个项目,车载设备并不

网友D:
电源另想办法

不隔离到时返工就有苦头吃了

网友E:
应该说是MCU与传感器各用各的电源

楼主:
使用目前市售的电源模块可以吗?

去年委托一个仪表厂家做过这个,他们使用PIC单片机来做的,价格不算太高,使用光耦进行隔离,相当简单,电源没有进行特殊设计,工作还比较稳定,但没有售后服务。由于我们不是最终用户,没有质保的东西总是让人不放心,所以决定自己做。我知道车载设备在处理干扰方面很麻烦,我是搞工控的,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多谢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有量的话,外包交给俺,俺有近百K的车载设备现在在运行中

没量就别提,有问题继续问,俺知无不言,这里的老大也都不错

网友B:
一级菜鸟 ,车载设备有那么难嘛?

请说说看,用光耦是浪费钱呀

网友D:
车载设备 难于 工控

网友B:
具体难在什么地方呀?

温度?
电压?

网友F:
车载设备最大干扰源是电源

网友B:
车载设备 具体包含 哪些?

车上所有的电器吗?

没人具体说说吗?

电源一般有高压干扰脉冲,来源于电磁阀等

但 也不是那么可怕吧!

网友D:
工作环境 与 电磁环境都非常恶劣

网友B:
麻烦大家讲点实际的好吧!

比如汽车 工作在室外。温度可能60度,也可能低于零下20度。

楼主:
用于汽车的元件的确要求在能低温条件下稳定工作

不过我们做的装置是用在柴油车上,比汽油车脉冲干扰应该小多了。我认为高温环境对半导体元件的影响要比低温下大得多。有人建议象变频器那相,将所有单片机的IO端口都用光耦隔离,有没有这样的必要?再说普通光耦的工作频率比较低。

网友B:
用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有什么问题?
monitor  能留个你的QQ?
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