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画PCB的问题

楼主(2007-10-26):
用protel画pcb图,贴片的元件如果是在顶层,焊盘是红色的,顶层走线也是红色的。但是加工出来的电路板,贴片的红色部分就是焊盘,走线的部分是带阻焊层的,这是由加工商的软件自己认出来的还是怎样?
还有就是一些自带的PCB封装库,贴片元件,里面的黄色框往往比芯片手册上的芯片体尺寸要小,这就是说焊上去以后,芯片体一部分要盖到焊盘一部分,库中焊盘的尺寸往往比手册上的要大。大家也都这么用。是不是按照手册上的尺寸更好?

网友A:
不知道,一般都这样做吧

网友B:
不同部分对应不同图层,工厂当然不能自己乱来

手册给的一般是引脚的机械位置和尺寸吧
焊盘一般比引脚略大
焊盘太小,粘结强度不够,不好焊
焊盘太大,自动定位就成问题了

楼主:
焊盘和走线不都在顶层?难道还要分层?

网友C:
加工商的软件中可以看到防焊层/顶层/底层/转孔层

如果多层板还有内层!

网友D:
都有的

不是加工商的软件才有,常用的protel都有。
焊盘会在阻焊层开孔,走线则不会,PCB厂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E:
在顶层焊盘的地方还多了TopSolder层,走线的地方是没有的!

网友F:
楼上正解,楼主好好看看Prote各层的作用吧

网友C:
防焊的地方没有绿油的,如果走线的地方有防焊,那不是看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