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应用

楼主(2007-10-26):
各位大侠,请问单片机中的PWM怎么用法?谢谢

网友A:
什么叫怎么用法?

你想那他来做什么用?

网友B:
能否用定时器+一个IO口模拟?

能否用定时器+一个IO口模拟?

网友C:
不同的单片机是有些不同的,不同的要求也有不同的实现方法

网友D:
当然可以用定时器+一个IO口模拟,只是要看能否达到你的要

网友E:
我想楼主要问的是在单片机上集成有PWM输出功能的

好好看看你用的单片机的DATASHEET,要例子在网上应该可以找到,主要是些寄存器的操作,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