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推荐个继电器?5V切85v 单刀小体积

楼主(2007-10-27):
(无正文)

网友A:
就几个mA的电流

随便找个继电器就行了。

你给的数据:“松下的ds2y-s-dc5v,可以切125VAC0.3A 110VDC0.3A 30VDC 1A”。

请注意!

 1A  可以切 30VDC
0.3A 可以切 110VDC

那么“大部分小体积的切换电压交流230.直流只有60v”

“几个mA的电流”可以切多少伏?

网友B:
用这个好啦

AQY214

图片上是AQW214,相当于2个AQY214

楼主:
我对继电器不是太了解,

切换的限制不知是功率还是电压,要是功率那就没问题了,要是受限于电压,那G5V-1这些就不好用,因为这是跟可靠性有关,我也试不出来,

网友C:
既跟功率差有关也跟电压有关

最高电压限制实际上就是出点的灭弧能力,
电压太高的话回造成电弧拉不断,就会持续放电,没限流的话触点几秒钟就烧坏了;有限流的话触点不会坏,但会由电弧构成导电通道,造成关不断的现象。

LZ的继电器60V的额定参数用到85V应该是没问题的,可以自己多测试下,但从产品的可靠性角度考虑的话还是最好不要这样用.
毕竟器件参数是有误差的,存在一致性问题

网友A:
断开的电流小

产生的电弧也小,产生的热量也小,灭弧也就容易。

灭弧的主要方法就是冷却电弧,小继电器主要靠空气和接点的热容量。

交流容易灭弧是因为过零点,过零点时电弧熄灭,如果接点之间的空气冷却到不电离时,电弧就熄灭了。

直流不容易灭弧 是因为不过零点,只有靠接点断开时空气间隙和接点的热容量来冷却电弧。

所以 断开的电流小,产生的电弧也小,产生的热量也小,灭弧也就容易。

日本人明白这个道理,也会做买卖,就标明自己的继电器 “110VDC 0.3A 30VDC 1A”。

楼主:
xwj的意思是只是会关不断是吗?

我那个是一个报警输出,很少很少用,要不我把它设计成只有出了问题才吸合动作,关不断也不要紧,整机关电后它总能关断了吧?另外我本来想用固态继电器的,但有资料说固态继电器在关断时也有小的漏电流,我这个是信号输出。就不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