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意见

楼主(2007-10-28):
    新人,所以在公司不懂就问,有同事积极帮助新人,但是我碰见的一位总工程师总是带着蔑视的感觉对待新人,我想我刚从学校毕业,什么都不懂,问你难道就不能耐心的帮同事讲解下,就眼前我这个FLASH的使用就问过他两次,他说了句你繁不繁啊?我当时想:**,你总工个毛,这么垃圾!
    可是了现在我们这边软件懂这个软件的就他和另外一个和我同批进来的同事的(确确的说,与他的几次的交流发现他我们公司升级的MCU理解不够),总工那我已经不想去问了,我现在把硬件平台搭起来,找那位同事调试,结果是DOWNLOAD不进去,这位同事由于还有很多其它项目忙,所以几次找他调试都没调试出来也烦了.
    就目前这情况,我真觉得欲哭无泪啊,突然就不想呆了,我觉得我就是夹在总工和这位同事之间的受气的.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想把我手上的做好!

    情况是这样的,刚来公司不久!
    原先我们公司的用的FLASH是39VF1601(1M*16BITS),原先直接把CPU的CS0接/CE端,CPU的20根地址线一一对应FLASH上的A0-A19,这是我们公司成熟的。因为我们公司要加入  中文ID3(不知道写错没),所以把FLASH换成了39VF3201(2M*16BITS),两个FLASH PIN对PIN,区别就是后者多了一根地址线。
    现在由于CPU进行了换代,现在CPU的MEMORY MAPPING不能直接支持4M字节,我看CPU的DATASHEET上写着:
CS0对应2M字节,CS1对应2M字节   .
    所以我从CS1一端 +反向器连接到39VF3201的A20地址端,其它方面就跟39VF1601接法一样.我的想法是:CS1为高时,反向为低,选中前2M字节;CS1为低时候,反向后为高选中后2M字节;
    考虑到RESET后,CS1端会变为输入口(PULL UP),所以我在A20入口出再接了个对地下拉的4K7的电阻.
    可是现在,软件部那位同事按我的接法,无法DOWNLOAD程序,作晚一直没睡好,我想也许我在这公司做可能已经到尽头了.

网友A:
你的CS1是总线控制信号还是IO口?

如果是IO口就可以

考虑到RESET后,CS1端会变为输入口(PULL UP),所以我在A20入口出再接了个对地下拉的4K7的电阻.  ??

网友B:
download

如果是读,这么做应该没什么问题。
问题是写,FLASH写是要命令的,要分别对两个FLASH写命令。你这么接当一片用,不正常是不奇怪的。
这么接,软件也要相应地改。

网友C:
呵呵,你那个考虑没什么意义哦

“考虑到RESET后,CS1端会变为输入口(PULL UP),所以我在A20入口出再接了个对地下拉的4K7的电阻.”
--既然是接反向器输出端,电平就只受反向器输入端的影响了,和下拉电阻基本无关了

DOWNLOAD也分很多种情况
如果是自己人写的下载软件,就让他改软件分别打开写保护再写就可以了;
如果是别人开发的下载工具,那就只能尽量迁就别人的原芯片和原硬件接法了

楼主:
回大家

谢谢大家回复!
CS1端是GPIO口,
是这样的,在我公司未升级之前把2M字节换成4M字节的FLASH,只有把A20对地下拉,才把4M的跑起来了,软件同事跟我说是考虑到复位会被拉高。(主要想放中文ID3进去)。

网友D:
应该要这么接:

CS0直接接到A20,这样选中低2M字节时,CS0为低; 当选中高2M字节时,CS0为高.

而CE则需要CS0和CS1相与得来,因为不管是读低2M字节还是高2M字节,CE必须要有效.

楼主:
回圈圈

COMPUTER00
我起初就是这么接的,也选了个与门,可最后被总工无情地拍死了!(他的原话:都说了用个反向器,你怎么还用个与门? 我当时就愣在那没说话。
今天我们那软件同事告诉我他4M的还没编译好  (搞不明白)。
可是我这边等着急啊~~~新产品要是不能把字库运行起来,我就掺了~
过几天就要把扳子发出去,可是这里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点了。
不过谢谢大家的意见啊

网友D:
无语. 我就搞不懂你们那样接的话, 有一半连片选信号都没,

楼主:
圈圈等等啊

这是我们总工的意思!
是啊   我就纳闷选中CS1那段的时候:CS1经过反向器变为高,CS0因为接在CE/端,所以也为低,就是说CS0这段也被选中。  这相矛盾吗?

网友D:
CS0和CS1是不可能同时有效的吧?

楼主:
应该不能吧 !

应该不能吧 !   我不敢肯定,但我相信圈圈的

网友D:
那如果CS0和CS1能够同时有效的话,那还区分它们做啥?

这样只接CS0到CE,那么CS1有效,CS0无效时,谁来选中芯片?

楼主:
上班去

恩 谢谢~~~~~~~~~~~

网友E:
无语

老兄   看来工作不容易啊!
呵呵 和在212室区别比较大吧.

网友F:

遇到这样的总工,那真是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