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10个89c51作IO扩展,共用一个晶振好不好?有无驱动能力问

楼主(2007-10-28):
(无正文)

网友A:
有多种办法可以做I/O扩展,89c51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网友B:
用CPLD尤佳

   单片机+CPLD架构,用起来一个字“爽”!

网友:
楼主的确有创意

楼主可能想共同一个晶振,指令就同时执行,IO就同时输出

晕死拉。。。。  要这么多IO口干什么用

难道做LED点阵控制???????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楼主: 使用10个89c51作IO扩展,共用一个晶振好不好?有无驱动能力问题?

网友:
别人的LED点阵控制不是这样的哦

网友C:
支持古道热肠

3楼古道热肠兄的做法很不错,狠狠顶一下!

网友D:
LZ现说说要干什么吧

网友E:
不行

多个单片机不能共用一个晶振,不过可以共用外面有源振荡,只接XTAL1

网友F:
嘿嘿,你用10个89C51全用上才扩320个IO

可以用PCF8574或类似的芯片,以8574计算、MCU的I/O全用上、不级联
一个MCU可带128个8574,一共可弄出1k个I/O哦^_^

如果把8574级联的话,嘿嘿……

网友G:
可以把这些MCU的时钟串起来,输出接下一个的输入

网友H:
圈圈的意思

是把每片单片机的内部放大器都利用上,当缓冲器用。

网友I:
串起来的方法不错,比较省事

网友J:
推荐用FPGA

脚够。。

网友K:
10楼的方法可行

最后自己能再加一级隔离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