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手柄如何接口?

楼主(2007-10-28):
   起因:最近用NOKIA手机屏移植了本人喜爱的“贪吃蛇游戏”,用普通按键操作极为不便,想起若干年前用的FC红白机手柄手感还不错,准备用它做游戏的输入设备。
   问题:上网找了一下相关资料,手柄是CD4021构成的并入串出移位数据输入,写驱动问题不大,只要能找到接口的详细定义就好办,手柄的接口是DB9,可以确定其只用了5根线,三根信号线,一根电源,一根地,另外三根是信号线。有谁知道此引线的顺序请告知一声,先谢过了。

楼主:
这是网上找到的一个参考图

   大家看看对不对!

楼主:
再给个参考电路

  上面给出的是游戏主机的接口,下面给出的是网上找到的一个游戏手柄的参考电路。

楼主:
两张图搞不懂哪个对了

   当年游戏机流行时,电子工业出版社还有一本书专门讲任天堂FC游戏机的硬件电路的书,时间长了,现在也找不到了。哪位有的话,务必帮忙翻一翻,里面有手柄和主机的详细电路图的,好多年前看过忘记了。

网友A:
接对电源线,其他串个电阻乱接试下就知道了

反正就三根信号线:
移位CLK  --输入
锁存     --输入
数据     --输出

早期的手柄是用封装片,后来就全部变成邦定的黑粑粑了,但是接口还是不变的

以前收集了任天堂家用TV游戏机的电路图,不过放家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