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 4—20mA Pt100(三线制带线路补偿)

楼主(2007-10-28):
我最近想做一个仪表输入信号为:电流  4—20mA,  Pt100(三线制带线路补偿),其实我不懂,我去查了写资料,现在还是不懂。在一本书上面给的三线制是这样定义的:(如下图因该是慧斯特电桥吧)
我对应我一个参考原理图上面怎么也想不通。一路是地,一路是信号,还有一路是温度补偿。再对应我参考原理图,一路是接:地(没问题的),两路都是接4051(分别接两组,而且每一组4051是并联的,4051输出一路接的是-5v,一路是统入主电路再到cpu(这路没问题的)) 。。。。。。。。。
各位朋友,给我点提示,想了好几天都没弄清楚。。。。
这三线制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我想读他的电流信号,我应该怎么接?(我了解的的一般都是iv 变换 再AD ),那个温度补偿的线到底接到哪里呢,怎么处理?。。。。。

网友A:
说3点

1 用Pt100测温,没有温度补偿的说法。
2 电子开关不宜。因为它的通道间电阻可能不平衡,自身电阻也能随着温度变化。
3 你图中的就是3线制。那个>>的地方就是用那3根导线将传感器连接到测量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