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锰扣式电池3.0V用来做RTC后备电池,这样设计可以吗?

楼主(2007-10-29):
锂锰扣式电池3.0V用来做RTC后备电池,这样设计可以吗?
锂锰扣式电池能否充电?
这样会不会把电池搞坏

楼主:
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的,在gps的电路里见过这样接的

网友B:
可以的

二极管要选择漏电流小的。不然电池几个月就没有电了。

网友C:
电阻小了点吧

供电电流在几十uA情况下,电池优先供电么?

楼主:
自然是3.3v优先,电池是3.0v的

这样可以充电吗?
锂锰扣式电池3.0V能充电吗?
会不会爆炸啊!

网友B:
问一下

为什么要10K的电阻连接起来
不要给电池充电吧。

网友D:
3。3V经D1的压降后,还有3V吗?

网友E:
这样接电池会爆的,如果电池不是可充电的。

网友F(2010-05-15):
锂锰电池是不可充电池的,充禁充电!!
锂锰电池的优势在于: 1、电池自放电小,年自放电2%左右。
                     2、长寿命,一般可用5年,条件好的,可达7-8年,甚至10年。
                     3、输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