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去计算带宽为什么不对呢???

楼主(2007-11-02):
就是这个电路,很简单的,可惜不会算,书上说低频3dB点在16Hz,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A:
是个高通

截止频率又R1C1确定

楼主:
应该怎么计算啊,我怎么算的是22Hz,晕啊

楼主:
原来用这个公式就对了,

原来应该用ω。=1/RC,可计算出f。=16Hz。

我是这么理解的,假设输入信号为v:
因为是高通,所以假设频率无限大,那么压降v将全部落在电阻R上,也即加到运放同相端;
而在低频时,电阻上的压降变成v×[R/(R+Z)],同样这个电压是加到运放同相端的;

根据带宽定义,即下降了3dB的定义,可得:
v/{v×[R/(R+Z)]} = 1.4

可是根据这个算式计算结果不对啊(刚才那个22是我算错了),但这个计算却是40啊

为什么啊?这么理解对吗?
上面那个ω。=1/RC公式记得书上有推导过程,可是早忘了,这么理解对吗?错在哪里?

网友B:
v/{v×[R/(R+Z)]} = 1.4

没有错。

(R+Z)你怎么加的?

楼主:
感谢Mr. Maychang指点!

R + Z
= 100k + 1/[2×π×f×0.1×(10的负6次方)]

Mr. Maychang突然让我想起了输入阻抗,看来我这么计算R + Z不对?
可是根据公式ω。=1/RC直接可计算出是16Hz,这个公式与上面这个运放电路似乎也没什么关系,纯粹是RC充放电的公式。
那么按我的理解方法计算时也就不应该有关系的吧(本质都是充放电^_^)?

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Mr. Maychang!^_^

网友C:
不是很明白

是Vin/Vout=1.414对应的频率点???

网友B:
果然错在这里

“R + Z = 100k + 1/[2×π×f×0.1×(10的负6次方)]”

Z是复阻抗,不能与R直接相加,应该平方求和再开方。复习一下交流电路及复数运算。

“可是根据公式ω。=1/RC直接可计算出是16Hz,这个公式与上面这个运放电路似乎也没什么关系,纯粹是RC充放电的公式。”
16Hz是对的。这个式子用在这里也是对的。与运放确实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运放及其反馈电路在低频段增益与频率无关,响应曲线在低频段是平直的。

楼主:
是这样啊,非常感谢指点!马上就翻书^_^

楼主:
终于算正确了,谢谢Mr. Maychang啊

不过还有不解:
ω。=1/RC是RC电路的特征根,翻出了电路分析,数学公式太复杂,一时也难以深入细看,不过这个特征根似乎与带宽的3dB定义……没什么直接关系吧?
但为何计算结果是一致的呢?

是不是带宽的定义就是根据这个特征根而定义的呢?
毕竟ω。=1/RC是“理论”,而3dB点是“人为定义”,但结果却完全一致,不解!
不过计算结果好像也不能说是完全一致,一个稍大于16Hz,一个稍小!

这是为什么?
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B:
带宽的-3db定义,是从R的电阻与C的容抗相等得出的。
实际上-3db也是近似值,准确值是-3.010299……。
不知道你的计算过程,所以没办法说一个稍大一个稍小是怎么得出的。准确值是15.91549……。

楼主:
原来-3dB也是近似值,感谢老师指点!

非常感谢Maychang老师多次详细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B:
按说,这是交流电路的很基本的问题

我曾在模拟技术版面说,应该从欧姆定律开始,还曾经想发一篇帖子,但后来实在是力不从心,没有写。
你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C1和R1对输入信号分压,可以说是交流电路的欧姆定律。你的错,就是把电阻分压的计算方法直接套到电容电阻分压上了。

楼主:
虚心接受批评!谢谢Mr. Maychang!

再次感谢!
但愿以后能有幸当面道谢,现在还远不够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