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4013电路上电时13脚输出低电平是可靠的吗?

楼主(2007-11-04):
图请见5楼:
这个电路也是不久前在这里大家告诉我的,非常感谢啊,在21IC真学了不少!
电路实际也测了,上电后13脚输出是低,本想让13脚上电输出高,不过好像不好弄!

现在这个电路上电输出低,不过我怕它万一不可靠,仔细看了下,应该也不会,但还是不放心,要使上电后可靠的输出“低”,是否还需要改进或注意的地方?

它最终是控制电机的,担心它万一上电自动就转起来了,所以要尽可能可靠!
当然,为防万一,还是要加机械电源开关的!

网友A:
C小一点较好

可以在电源瞬间通断时来得及再次充电产生复位脉冲,若能利用Q端放电,效果更好(Q端在复位后为"1",利用这个高电平导通一个9013,把C2里的电放掉,以备下次使用)

网友A:
这两天正在忙一桩官司,恕俺不能尽地主之宜,失礼了,少累哈

楼主:
照做了,效果好像不太行啊

关键是要在“断电后”把C18的电快速的放掉,但我用示波器看了,这个电容每次按键后,产生一个脉冲,然后电压很快就降下去了,所以感觉似乎没什么影响。

不过我发现电源供电的那个电容影响很大,零点几伏的电仍然可以**13脚的输出,我在VDD、GND间加了1k的放电电阻,只要延迟约1s钟不到的时间待放电完全,输出基本都是低的,比不加这个电阻明显改善了,因那个电容放电实在太慢。

但仍不能完全确保输出是低,偶尔还是输出高,而且几率不算小。
加了那个三极管改善好像不是太好啊!

网友B:
我通常是这样做的

上电极为可靠,已做过产品,没出过问题。
两个D触发器的R可以并联起来。

楼主:
bg6nw,哈哈,好熟悉的ID^_^

多谢多谢啊!
看了您的图,又仔细瞅了一下真值表,晕啊,原来可以加阻容复位电路的!
我居然没加,能可靠才怪^_^

这下应该没问题了,非常感谢!
还要再谢谢tyw老师,我居然没能完全理解您贴中的意思,真是龌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