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板上输入中文文本

楼主(2007-11-05):
(无正文)

网友A:
很方便呀,直接加贝

你会输入英文字母吧?换成汉字不就行了

网友B:
什么软件?Protel吗?99se版吗?安装汉化就可以啦

网友C:
99se的PCB字体是限制死的

只能用3种英文,外加字体只能通过图形转

AD6可以直接使用系统字体

网友D:
4楼说得对

4楼说得对

网友E:
PCB汉字,Protel有外挂插件,也有转换软件

在网上搜搜

网友B:
先刺激一下,嘿嘿……

网友F:
楼上的字太有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