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检测低电压的交流电压

楼主(2007-11-05):
需求如下

输入对象:3V左右的交流电,要求检测其是否工作正常,精度可调

输出: 若电压偏低,触发后级的LM339比较器,报告给MCU(AT89S52)。

请大虾赐教! 本人幼稚园菜鸟,恳请指教,有大致电路图最好!

网友A:
3V不算低

要求不太高,直接整流即可。
如果要求比较高,二极管压降的温度系数影响准确程度,用运放搭个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
需求有变化

需求有所变化了, 输入电压是 -3v~0v的交流电

上述建议是否仍然可行?

网友B:
一样,隔直后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