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2V左右的可调参考电压源?

楼主(2007-11-05):
因为输入信号的范围是变化的,为了充分利用ADC的精度

楼主:
用LM317可以吗

网友A:
稳压基准源好像就是2。5V的

在用电阻分压,可以得道任何2.5V以内的频率

网友B:
有的

有2.048V的基准电压源,不过除了特殊要求外,一般用2.5V基准通过电阻分压,这样做成本上有优势。

网友C:
TL431有1.2V的

网友D:
把输入输入信号变一变不行吗?

网友E:
还是用2。5V的电阻分压比较通用

网友F:
可调参考电压源?可能得不偿失

看来是要随信号范围实时调参考?那只能用 D/A。
(总不能是让人随信号变换拧电位器吧?)

要知道参考源也直接影响精度,调节参考源也会损失精度。
除非信号变化范围很大,否则“优化”测量范围带来的好处还不够补偿这种损失。

如果信号变化范围很大,那还要注意噪声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主要是器件不一致,能在出厂前调好参考电压就可以

谢谢各位,主要是器件不一致,能在出厂前调好参考电压就可以

网友F:
器件离散性有那么大?

大到需要调整参考范围?
信号幅度最大和最小相差多少?
小于2:1根本无必要。

网友G:
APL431LBAC 1.24v

网友H:
需要吗?

只是个参考,需要2V不可吗?

网友I:
re

2.048是个标准参考电平,很多的,只不过比较贵,用电阻分压要考虑精度是否应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