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问题有没办法解决呢?

楼主(2007-11-05):
这是个双色灯指示电路,在使用交流电时指示灯是绿色,在给电池充电时是红色。VPP处接电池和负载。
VPP没接电池时,指示灯应该显示绿色,但是,由于指示灯的电压主要由通过R14的电流决定,就算没接电池,当负载电流很大时,大约400多mA时,指示灯就显示红色了。
这样的结果是,根本就没接电池,但指示灯会随着电路的电流不同而一会红,一会绿,有没办法解决呢?

网友A:
把那个0.8的电阻去了,或者稳压管换小一点的,5.6V的就可以

网友B:
楼上,不行

那样的话当电池没电时,插上交流电充电时,也不会显示红灯了。

网友C:
电路设计就是这个结果.没办法的.必须改电路。

网友D:
有点不对吧?

你不接电池的话,VPP应该悬空,何来400MA负载电流之说?
由于R16的限流作用,那一路不会超过1MA电流吧?
这400ma是怎么回是?

网友E:
re

接不接电池可以采用专用充电IC,一般都有充电指示脚

网友F:
电池充电判断的检测方案有问题

应该从连电池的端子上检测,依据电流的方向。

楼主:
真是烦恼

有产品要反工了,郁闷。

网友G:
那充满电又是什么色呢?

充满电是什么色,如果不需要,那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