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装修,请教遥控问题!

楼主(2007-11-05):
大家好。
我要装修房子,正在考虑怎么控制灯光。
传统的做法是拉开关下来,但是这样要在墙上开走线槽。再说,万一将来开关位置要变怎么办?
我想能不能用遥控呢?就是在灯座那里放接收器,发射机可以随便放在那里。比如,挂在门旁边。
但是我面临如下问题:
1。接收器不能用电池,应该用220V的电才合理。但是用什么来实现变压呢?如果用小变压器,体积大,而且我也怕实现长了线圈发热……;
2。成本大概得多少呢?(发射机,接收器,接收器电源,继电器)
3。可靠性如何呢?
恳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多走一路12v的线吧 或者用现成的智能家居系统/智能灯光系

网友B:
考虑过值守功耗的∑吗?要耗银滴哦

网友C:
值守功耗的∑ 不大。

发射器应该是发射才供电,接收器220供电

网友D:
TYW 说的是接收(220伏)要一直耗电吧。的确是个问题

引用 网友C: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4楼: 值守功耗的∑  不大。

发射器应该是发射才供电,接收器220供电

网友E:
re

灯具市场有现成的。遥控器使用电池,耗电量很小,接收器使用220v电,自己做太麻烦,有精力干点别的好不好。

网友F:
向老婆表现一下?加油!

网友G:
3V,100uA

我估计电表动不了,呵呵

网友H:
控制电灯也要遥控器!

遥控器多了是个麻烦事!
可以用电视遥控器或DVD遥控器直接遥控电灯
看看我们的红外码识别模块可以做到!
http://www.yofeng.com/IrCtrR.asp

网友I:
这个还是不如直接拉线安全可靠。

网友:
加个语音识别啊

喊:开灯;关灯。。。

网友I:
说过实例,

以前一同事租的房,楼道灯是声控的,晚上在楼外叫他,整个楼道都亮灯,

网友J:
这样搞,真不如整个用24VD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