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好像不是简单的通电磁化吧?竟如此巧妙!

楼主(2007-11-11):
不好意思,俺见识短,见笑了!
这个结构真是太巧妙了,但仔细瞅瞅,好像不是简单的通电磁化那么简单。

A、B两部分主要是不是起导磁作用的?磁力应该还是A、B下面的永磁体提供的吧?否则能那么快的磁化A、B并且有如此强磁力吗?

网友A:
是简单的通电磁化

只不过线圈产生的磁场与永磁体是方向相反的,是对永磁体去磁而不是加强。
这要求永磁体有相当高的矫顽力。

楼主:
不对啊,它可以循环的!

"只不过线圈产生的磁场与永磁体是方向相反的,是对永磁体去磁而不是加强"

可以循环的啊?

要吸工件的时候就是打开ON,上图;
释放工件的时候就关闭OFF,下图;

网友B:
深绿色

深绿色的是永磁,不受电流影响。
浅绿色的是电永磁,用电流控制。
ON的时候,两个永磁同向叠加,吸住外面的东西。
OFF的时候,两个永磁相反,形成内部回路。不吸东西。

这个,用在门禁上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