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1的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分别接哪个脚?

楼主(2007-11-12):
一共有3个电源脚VDD,VEE,VSS.

网友A:
VSS接控制地. VDD和VEE分别是电源正和电源负.

楼主:
控制电源(数字电源)没有正端吗?

VDD和VEE接的是模拟电源吧

网友A:
这个你还是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吧

它里面其实就一个开关,要求信号电平在VEE和VDD之间,而信号并不直接与这些电源联系,所以应该接数字电源。
如果信号中没有负值,那么可以将VEE和VSS接在一起然后接控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