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导体有割口,是否影响使用?

楼主(2007-11-12):
YJV 4*150的多芯电缆,N相导体大约有直径1/3深度的割口,其他相线完好.居民楼配电干线,是否影响使用?

网友A:
严格说是不行的

网友B:
这个切口是电流的瓶颈

网友C:
按安规决不可使用

两方面原因,1、载流力下降,相当于线号降低,同时机械强度亦下降,割口处应力会集中,其机械强度还不如实际同等载流力的低线号导线。2、绝缘外套必须完整,即使是零线,因为不能排除零线绝缘层破损处以下出现开路,那时破损处会有危险的高压。

楼主:
应该问题不大吧.

机械强度应该不用担心,因为是四芯电缆紧密绞合成形,外层还有总护套紧固.
N相的电流在三相基本平衡的情况下应该很小,再说2/3的导体面积连接完好,切口处的开路电压应该很容易被引导至连接完好处消失.应该不存在高压放电的可能.只要做好外面的绝缘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D:
晕,人命关天,小心为好!

要是万一真出了意外,真追查起来,就不怕给你戴上手铐?

起码从施工质量上说,责任是无法推卸的,还是当心点好!

网友A:
什么叫规范

就是,即便有所理由也不行!

网友C: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安规针对的不是一万,而是万一。

网友E:
呵呵,找电力部门或物业,由他们诊断可否。

网友F:
想都不用想,当然是不行啦!

要么换线,要么割断重新连接

否则除非不让人知道,让人知道呢就别想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