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要不要使用外接的ESD保护器件?

楼主(2007-11-13):
485芯片要不要使用外接的ESD保护器件?
怕连接器上传入高压静电损坏器件,我以想到此问题
但是好像那些芯片本身都很耐ESD冲击

所以问问各位大虾,如果不加ESD保护,这样出厂会不会有问题?
我的电路板都做好了,再添加器件 N 麻烦

网友A:
ESD倒是没啥关系吧, 但是抗雷击肯定是要的...

网友B:
这跟应用环境有关

高可靠485总线的设计跟环境的关系很大,没有一招打天下的可能,要个案解决,属工程问题。一般用抗ESD的接口片就可以了,但485总线出问题往往不是在ESD方面,通讯技术坛有不少相关**,我的Blog中也有,去看看吧。

网友:
我以前什么都不接,后来485IC有损坏的。

现在,现场都要求加防雷。电源和信号都要求使用德国的防雷模块。

网友C:
ESD和防雷,本质是一样的

既然防雷,哪有不防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