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长时间工作,字体会变暗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7-11-13):
来自 2楼

网友A:
参考一下

HT1621资料.part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14201436402.rar
HT1621资料.part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14201541805.rar
下载后更名为 01.rar ~ 02.rar 才能解压

网友B:
有直流成分吧?

楼主:
00,什么叫有只有成分?

网友B:
LCD必须用交流驱动,长时间的直流分量会使LCD不能显示

网友C:
LCD必须用交流驱动,否则不仅不能显示,还会电解腐蚀掉电

这是基本常识啊
LZ自己去找本讲液晶的数看看吧...

网友D:
com端需输出交流信号

可以是几百HZ的方波,串个隔直电容

网友E:
用IO口做LCD驱动,搂主真的牛!

光做个1/2base 的LCD驱动,软件就一大堆了

楼主:
这个LCD不是点阵式的

是象电子钟那样的数段式

网友F:
原理一样!

网友E:
知道不是点阵式的

是段式的,用IO驱动程序是很麻烦的,那一大堆的时序会晕头的`~~

搂主下个LCD驱动IC看看就明白。

楼主:
查了下资料,还是用MAX的驱动芯片比较方便

网友E:
用得较多的是台湾“合泰”的驱动,价格低廉

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E:
楼上有不少存货~~~

网友D:
哈哈,俺不炒货

俺只管用

楼主:
加一个异或逻辑

在LCD的每段2端可以产生一个+/-3V的方波,要改软件.

网友G:
谁知道HT1621多少钱一片?

现在搞1/3bais,1/4duty的IO口直接驱动LCD,真是搞死人了,如果那个东东便宜,直接用了。

楼主:
I/O加异或门控制还是很简单的

直接I/O驱动确实麻烦,调了1个下午才调出来

网友H:
要保证正负脉冲对称

网友I:
HT1621== 1-8元

网友J:
求HT1621资料

哪位大哥有HT1621资料,小弟现在有急用,不胜感谢!

网友I:
网上多的是呀

我有,怎么给你呀

网友K:
“LCD长时间工作...”

哈哈,刚看标题还以为工作了10年8年的呢。原来是几秒钟而已。估计楼主是把LCD当LED来用了。没注意LCD的交流工作特性。

用IO口驱动LCD不是不可能。但是要求IO口工作在有正负电流输出的方式(TTL推挽)尽管LCD片是电压驱动的。不能单向电流(OD/OC)输出,否则就是直流工作。带上拉的也可以。但是不推荐。前面电极与后面电极之间必须保持10Hz频率以上的交流状态,电流换向应同步。并且适当留些死区,可使显示更清晰爽利。否则显示跳变会有拖拉的感觉(LCD的“余辉”)。
4楼~6楼说的对。楼主应该先了解LCD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给LCD两极通一个直流,显示会在6秒~10秒以内消退。

 灭    亮  笔画工作状态
┌─┐  ┌─┐
│ │  │ │ 前面电极脉冲
┘ └  ┘ └
┌─┐  ┐ ┌
│ │  │ │ 后面电极脉冲
┘ └  └─┘
无电位差 有电位差
两极间的电位差一般要2.3V以上才够明亮。有的要更高电压。但若电压超过额定值太多,反而会变暗了。物极必反。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交流方波做的不对,变成直流了,所以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