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337的输出端和调节端电阻必须是120欧,100或200不可以吗?

楼主(2007-11-13):
请问LM337的输出端(3脚)和调节端(1脚)电阻必须是120欧,100或200不可以吗?

网友A:
re

可以。
取决于最小工作电流。

楼主:
谢谢,请问如何根据工作电流来计算阻值?

谢谢,请问如何根据工作电流来计算阻值?

网友B:
楼主在本站资料库里下载一份337的手册一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