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电路原理图(POWER LOGIC)转换为PDF格式?????

楼主(2007-11-13):
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PADS logic 有直接转为PDF的功能。

网友B:
re:2楼

需要安装插件吗?

网友C:
装个PDF打印机软件,任何文件都可以转成PDF的

或者在安装 Adobe Acrobat 6.0 Standard时,选自定义安装,勾选PDF打印项。

另外,Protel AD6自带有强大的PDF输出功能。

网友B:
Acrobat打印是很普通

我还以为另有奇招呢

网友A:
re:3楼,不用插件,

PADS2005 SP2里面的PADS LOGIC自带PDF出图功能,另外4楼说得也是个好办法。 还有一种PDF的虚拟打印机是最好的。

网友B:
我一直是用Acrobat虚拟打印机

但看到有一种PDF格式文件,看样子是从POWER LOGIC转过来的,里面的器件,占一下某个器件,居然可以选中元件序号、参数等,很是稀奇...

网友A:
上次我贴的那个图就是的

网友D(2012-10-09):
为何pads logic create PDF 选项打印出来的没有net的连接框呢?而在原理图内任何一个net如果拉一小段线出来就一定会有个小框跟随。对于有多个sheet(不同size大小)的原理图,如何设置PDF打印项可以使打印出来的sheet总是充满在A4纸的中间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