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RS232的标准还是老的吗?有新的了?

楼主(2007-11-13):
为什么现在RS232时兴5V的信号电平?我查了下RS232是1962年的标准,信号最小电压是5V,那现在用5V的电平那可靠性不太差了吗?
知道的TX赶快来说一下,谢谢!
现在有一工程已经大面积(有400多个此类接口的点)采用了5V的电平RS232信号,在和老设备连接时出现问题,还有什么补救措施?

网友A:
参考一下

<H2><SMALL>RS-232、RS-422与RS-485协议标准及应用概述</SMALL>→ <SMALL>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1322411366.pdf</SMALL></H2>

收、发端的数据信号是相对于信号地,如从DTE设备发出的数据在使用DB25连接器时是2脚相对7脚(信号地)的电平,DB25各引脚定义参见图1。典型的RS-232信号在正负电平之间摆动,在发送数据时,发送端驱动器输出正电平在+5~+15V,负电平在-5~-15V电平。当无数据传输时,线上为TTL,从开始传送数据到结束,线上电平从TTL电平到RS-232电平再返回TTL电平。接收器典型的工作电平在+3~+12V与-3~-12V。由于发送电平与接收电平的差仅为2V至3V左右,所以其共模抑制能力差,再加上双绞线上的分布电容,其传送距离最大为约15米,最高速率为20kb/s。RS-232是为点对点(即只用一对收、发设备)通讯而设计的,其驱动器负载为3~7kΩ。所以RS-232适合本地设备之间的通信。

网友B:
啊? 一直没变的啊

网友C:
标准没变,但容差变了

    现在很多主板上的232规格以将0V作为转折点,1、0逻辑电平的界限差值仅数百mV。但容差增加并不代表标准有变,做设计时应尽量保持与标准的兼容,这样到哪都能用。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各位电工们切记。

我不知道生产厂家为何要采用这样的方式。
我就不点这个南京厂家的名字了。厂家的技术人员太能吹牛,气人啊。
这是一个国内招标的机电工程项目,马上就到工期了。完不成标书规定的指标和工期,将面临巨额罚款,后果很严重。
可惜我拿不到这个工程,只能做个工程监理,否则也不会出如此的低级错误。

网友C:
设计时尊重标准是必须的

以232为例,输出电平一定要满足规范,输入则可放宽。至于该工程的改进方法要看具体电路,不好凭空猜断。

楼主:
我知道,这个厂家不是第一次做项目。

该产品已经在国内有过大面积应用。厂家的人跟我说他们的232有11K的波特率,长线可以50多米。。。

我给他们建议:加一对422模块或加232驱动。原来的设备上只有5V电源。

网友C:
还是想省钱省出的毛病!

楼主:
tyw说得不错,谢谢!

就是显示屏的接口出问题,应该有许多人在做这个产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