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下中专生入门学什么ADC和DAC。

楼主(2007-11-14):
现在在为中专生弄块单片机的学习板,但是不知道要选择什么ADC和DAC放到实验板上给他们用,各位大虾给推荐一下,封装最好是DIP的,我看了一个TLC549,还有什么类似的吗?

网友A:
ADC和DAC还有针对特定学生的?呵呵

一般通用的(并行,串行)都行。

网友B:
如果没什么特殊要求的话,随便去市场找个价格便宜,容易买

网友C:
没有这么论的

“如果没什么特殊要求的话,随便去市场找个价格便宜,容易买的就行”——正解。

网友D:
学习不花钱的办法

   随便捡一块电脑配件上的声卡什么的拆下来,找到数据手册够你用了。
   我去年在废品市场捡了一块板子够壮观的:FGPA 6块 DSP 4块 485 232 16bit的ADC...50块买来的。

网友E:
adc0809 dac0832?

网友F:
RE:

AD转换可以用ADC 0832  是8脚DIP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