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透明导电膜屏蔽效果好吗?

楼主(2007-11-19):
想在视窗的地方加个透明导电膜,抗4KV的空气放电,不知道效果怎么样?问了一下,大概1200元/平方米。

楼主:
或者有其它屏蔽效果好的透明的材料?

网友A:
有一定效果

只是其导通电阻较大,不一定能完全消除

楼主:
多屏蔽几层会好一点吧?

网友A:
多加层数的意义不大

有总比没有强,加一层就可以了,具体效果需要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