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问题

楼主(2007-11-19):
  图中为一太阳能系统控制电路,12V/1.7A为太阳能电池给12V的电池充电的,怎么MOSIRF640 管有3V的压降啊

网友A:
看你图上标的是9640

你到底用的是640还是9640?

网友B:
用错管了,接错线了

楼主:
不是..

 我用的是60NF06的 不要怀疑线接错了

网友C:
G极

G极电压不够。

网友A:
说的理直气壮

我用的是60NF06的 不要怀疑线接错了
------------------------------------------------
如果你用9640按图上的接法是没问题的,如果是640或60NF06按图上接是不行的,所以说"用错管了,接错线了",二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