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MOS驱动电路

楼主(2007-11-19):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个电路不行,Q3和Q1不是直接短路到地了?

楼主:
修改后的电路

12V电压经过R1→R2→Q2基极→Q2集电极→Q4 G脚→地

这个情况会出现的么 ??

谢谢指点

网友B:
Q2、Q3换一下位置

网友C:
好像不太对,到网上找找吧,

有现成的,

网友D:
呵呵,LZ还没看到吗? 电源->Q3发射结->Q2发射结->地...

对于对于你在顶楼说的问题,Q2基极电位被Q2发射结钳位在0.7V,要Q2BC结导通的话还得经过一个PN结,你说此时集电极的电位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B:
如果换成MOS管,你可以这么干

楼主:
明白了! 谢谢xwj 短路了

电源->Q3发射结->Q2发射结->地

网友E:
要求不高可以。 三极管也有电容的。

网友F:
如果换成MOS管,你可以这么干,行不行!看看!

网友G:
开关速度不快时可以

楼主:
回答awey 图片当中哪个 IRFP460 不就是MOS管 么??

引用 网友B: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7楼: 如果换成MOS管,你可以这么干

网友H:
AWEY说的是Q2 Q3如果是MOS管的话可以这么干,

革命尚未成功,LZ仍需努力啊。

楼主:
为什么换成 MOS 可以这么干啊?

网友H:
因为绝缘栅极场效应管的栅极和其他极是绝缘的,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型,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下,栅极不会有电流流过的(有也可以忽略不计较)。

还是好好学习下下面这个链接的内容吧,这种问题建议多多用搜索引擎。

LZ好像是mm吧,不早了,早些休息吧。
相关链接:http://www.yzxcnc.com/bbs/Show.asp?id=88160&BoardID=47&T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