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4位的计数器verilog 程序怎么写?

楼主(2007-11-20):
一般都做8位和16位的,现在要做64位的,我一时间觉得不会写,有谁先能告诉我呀。

网友A:
会写8位的还不会写64位的?

没动脑筋吧?

楼主:
汗!

写8位的比较简单,最大计数也只有256而已,我现在是64位计数器,32位总线输出,数值比较大,而我用的芯片是EPM7128,我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些什么因素需要我考虑,经验欠缺,贴个代码吧,虽然感到惭愧,但希望各位不要见笑,我只是个菜鸟。
/***********ADDRESS DECODER***************
      Input:  global clk;
    Output: data_out[31:0];
***************************************/
module Bit_64count(clk,data_out);
input clk;
output [31:0] data_out;
reg [31:0] data_out;
reg[63:0] Bit_count;
reg Cnt_flag ;

always  @(clk)
begin
    Cnt_flag <= Cnt_flag == 1? 0:1;
    if(!Cnt_flag)
    begin
        Bit_count <= Bit_count + 1;
        data_out <= Bit_count[31:0];
    end
    else
        data_out <= Bit_count[63:32];
end

endmodule

楼主:
没有人回答么

怎么没人原意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