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极管并联的电路,请各位朋友帮忙指点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2007-11-20):
各位朋友,我的负载电流达到800mA,我用一只s8550则显得温度有点高,现在是冬天如果热天估计就更加不行了,而换一只更大功率的则价钱上去了不少,所以并联一只,不知道这样连接有无问题请各位朋友指点。

网友A:
不容易做到完全匹配吧

尤其是导通时间上

网友B:
可以。

你这里发热的原因还可能是以为三极管的饱和程度不够。可以适当降低三极管的基极电阻试试。

楼主:
嗯谢谢

我计算了下,(vcc-0.7*2)/4.3k的电流好像是不满足饱和电流,我当初是按照400多mA设计的,倒忘记了,我将电阻改为2.4K试试

网友C:
用一个即可,减小R19到470~1000欧

8550是1.5A1W的,
800mA饱和时压降0.5V,此时耗散功率0.4W,可以接受的

你的问题时基极电流过小,没用彻底饱和,工作在线性状态了

网友D:
可行

但是如果是用来做LED的开关,完全可以用一个P-MOS来代替,省掉好多元件。

网友E:
用基极驱动LED?

楼主:
回5楼的兄弟

我的确实没达到饱和,你的这个阻值肯定是工作饱和状态了,但有个问题请教,你怎么知道800mA的时候饱和压降是0.5V的呀,我测试的结果怎么就不到0.1v???资料上也没这样写呀。

楼主:
回复6楼

你的这个建议我倒没仔细想过,它能在栅极接5v电源,而漏源级之间接12v以上的电源吗?

网友C:
自己看DataSheet的典型值啊

不同厂家的参数肯定会有差异
具体是多少,那还是的自己测量核对了才知道了

但至少可以提前做到心里有数

网友F:
该参数越小越好,但管子有离散性

按规矩,厂家只能照最高的标,所以实际测试大都会低于这个值,高于标称值就算伪劣产品了,厂家不会给自己找麻烦,宁肯标的高点。

楼主:
呵呵

谢谢楼上的诸位兄弟,看来在硬件这方面,看资料我还有很多欠缺你们教会了我新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