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引线干扰问题

楼主(2007-11-20):
(无正文)

楼主:
这种问题没人遇见吗?

网友A:
估计是接地不正确引起的。

网友B:
这需要良好的接地回路避免地耦合

公地的话,光藕是起不到“隔离”作用的。单电源供电在布线时,要注意电机和其它电路的地只能在主滤波电容处单点连通并做好电路的去藕设计。

网友C:
不能共地,光偶接在电路板端